楼主(2008-12-03):
无功功率是用来建立磁场,用于能量交换使用的,对于外部电路,它并没有做功,而是由电能转换为磁能,再由磁能转换为电能,周而复始,并没有消耗,叫“无功功率”。

我们不能说无功是无用之功,但如果没有这部分功率,就不能建立感应磁场,电动机﹑变压器等设备就不能运转。电力系统中,除了负荷无功功率外,变压器和线路的电抗上也需要大量无功功率,来实现磁场能量和外部能量的转化,但电感的平均功率为零,电感不消耗功率。

无功功率按电路的性质有正﹑负之分,无功功率为正时,表示电感吸收能量,电容释放能量,反之则屹然。在感性电路中,电流滞后电压,无功功率为正值;而电容电路中,电流超前电压,无功功率为负值。

其物理意义是:电路中电感元件与电容元件活动所需要的功率交换称为无功功率。

网友A:
不错,楼主我再问你一个问题:无功功率对电网有什么危害没有,又该如何抑制?

楼主:
首先无功功率不是电厂发出来的
无功功率过高会造成电压过高,令一方面也会导致线损增大。
无功功率不足会造成电压偏低。

网友B:
"其物理意义是:电路中电感元件与电容元件活动所需要的功率交换称为无功功率。"
这个说法第一次听到。
无功功率允许的范围是多少?(各种情况)

楼主:
无功功率也是电网中必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