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3):
1、系统压力不稳,容易振荡?
答:系统压力不稳,可能有以下几种原因:
A、压力传感器采集系统压力的位置有问题,压力采集点选取得离水泵出水口太近,管路压力受出水速度影响太大。从而反馈给控制器的压力值忽高忽低,造成系统的振荡。
B、另外,如果系统采用了气压罐的方式,而压力采集点选取在气压罐上,也可能造成系统的振荡。因为,空气本身有一定的伸缩性,而且气体在水中的溶解度斯压力的变化而变化,水泵出水和通过气体传递压力之间有一定的时间差,从而造成系统振荡。
C、控制器和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与水泵电机功率不相符。一般情况下,功率越大,其加减速时间也就越长。此项参数用户可多选几个数据进行试验。比如,15KW一般为10至20秒之间。
2、小泵起停过于频繁?
答:系统之中,控制器的参数中的第11项参数,即小泵停止压力误差过小。在所有主泵都关闭以后,当系统的实际压力低于设定的压力时,小泵则起动。随着系统压力的上升,使得系统的实际压力高于设定压力与小泵停止压力误差这两者之和时,小泵则被系统关闭。所以,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将此项参数调高一定值即可。
3、模拟输出不正常,变频器运行频率与控制器输出不符?
答:首先,应确定是什么硬件出了问题。使控制器进入手动调试状态,分别用万用表量出控制器输出0HZ及50HZ时所对应的模拟量输出值。如果控制器的模拟输出值在0HZ时大于30MV,或在50HZ时小于控制器第5项参数定标的电压值,则说明控制器输出存在问题。这里有几种情况:
A、如果随着控制器的频率变化,输出一直保持不变,说明控制器的模拟输出电路损坏。
B、如果模拟输出值也是变化的,但不能达到最大值,可通过调节控制器小窗口中VR3电位器可解决。其次,如果控制器的输出值正常,当控制器输出达到最大值时,变频器不能达到50HZ,说明是变频器的设定值存在问题,可调节变频器的频率增益解决。

网友A:
控制器呢?普遍适用吗?一项几条说的不错,而项也可以参照,三项缺失控制器参照。

网友B:
有些时候控制器并不好用

两台泵用变频自己的功能就行了

楼主:
现在市面上常见的那种控制器,都是标准信号的,可能有些和我说的不一样,但也是大同小异。第三条仅供参考吧。

网友C:
控制器是不是上面有个圆型的像表的指针,用来设定压力。我们公司的深水泵的控制上有一个,但没有说明书,不会用啊

楼主:
^_^有很多种,你说的那种是外部电位器给定压力值的。现在很多都用数字给定了。

网友B:
供水控制专用控制器
数字给定
功能多多
有的带消防功能
这边价格800块最便宜的

网友D:
有用过数字型控制器的吗?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B:
在消防控制柜上用过3个牌子的,挺好用的,基本上你能用到的功能,都涉及上了

楼主:
楼上的大侠,问你个问题好吗??消防柜上的消防信号你是怎么取的呀。。

网友E:
一只电接点压力表,配合变频器升降速功能,都用7-8年了,正常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只电接点压力表,配合变频器升降速功能,都用7-8年了,正常的很.

你这个办法不错,我一直个客户推荐,但是没人用,还是都用远传压力表的,真是搞不了是怎么想的了。

^_^你这个办法用在一拖多的时候就不可以吧^_^要加PLC或供水控制器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一只电接点压力表,配合变频器升降速功能,都用7-8年了,正常的很.
ABB的ACS510风机水泵专用,循环软起PFC宏可以最多实现一拖三而不用PLC或控制器辅助。

楼主:
楼上的你是用电接点压力表实现的吗??是用变频器吗??

网友G:
楼上的好像忘记考虑压力变化的控制是怎么控制的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当控制器输出达到最大值时,变频器不能达到50HZ,说明是变频器的设定值存在问题,可调节变频器的频率增益解决。

楼主,好像原因不是这么简单吧?恒压供水的确调试,使用过不少,除了参数问题可能的主要问题应该是干扰!

楼主:
^_^使用变频器,干扰是肯定有。变频器本身是个很大的干扰源,即干扰其它设备也易被其它设备干扰。选个好变频器这个问题就相对小点了。

网友H:
就没有变频转工频的例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