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功能预置

楼主(2008-12-03):
(1)控制方式 以选用Y/F控制方式为宜,理由如下:

  1)压缩机对参数的控制精度要求不高,一般不大于1%就可,故不需采用矢量控制,能节省设备的投资。

  2)轻载时提高电动机的效率,以降速降压的方法来实现节能,只有在V/F控制下才有效果。

  3)要选用通用型变频器,不要选风机、水泵用的二次方减转矩的变频器。

  (2)频率范围

  1)上限频率:一般不要超过额定频率(fmax≤50Hz);

  2)下限频率:一般不宜低于额定频率的80%(fmin≥40Hz)。

  原因是:

  ①过低转速时,转速稳定性变差,易造成压力的波动。

  ②过低转速时,对生产率有较大影响,不一定还能满足需要的气量或冷量。

  ③过低转速时,不论是活塞式缸体还是离心式缸体都存在影响润滑的问题,易造成缸体发热,加速磨损。

  总之一句话:降频(降速)降压后既要满足工艺的要求,又要确保安全运行,在允许的前提下来实现尽可能的节能效果。

  3)转矩补偿:由于工作频率不会很低,所以转矩补偿可不必太大,只要满足起动、加速的要求等即可。

  4)升降时间:由于压缩机不经常起动,所以升、降速时间可适当延长一点,以免“过电流”或“过电压”的跳间。

  5)升、降速方式:可以用直线方式,若有半S形方式最适宜,因开始起动时频率应上升得快一些,以利迅速起动起来,达到一定转速后,因压缩机已有相当压力,频率的上升速度宜减缓;降速过程则相反,开始时频率应下降得慢一些,当速度已下降到一定程度时,则可加快停止。

  6)节能运行一定要选用V/F控制线性特性的运行方式。

网友A:
是V/F控制,非Y/F,下限频率40明显偏大,压缩机,液压站等变频器需用普通型,不选用风机泵类专用变频器是对的。

网友B:
低速时40HZ可以设的更低一些;

网友C:
水泵用:下限20Hz,上限52Hz

网友D:
压缩机用,下限25比较可以,上限50不用动。加速时间可以设短点,利于快速提高压力。减速时间设长点,避免长时间低频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