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3):
如果只用传感器,传感器只是有一个信号,又怎么把这个信号传输给机械呢?最终机械的动作又是怎样呢?如果用了PLC 触摸屏又起到什么作用呢?机械的动作又是怎样的呢?这些问题我是不明白,想学啊
请各位老大帮帮忙!非常感谢

网友A:
传感器可以传给控制器比如PLC处理
如果没有PLC,用于普通的继电器控制,传感器可以当成触电用与控制电路,也可以接继电器,用继电器的常开常闭点放在电路中去用
触摸屏是提供人和机器连接的作用,可以通过触摸屏操作机器,开关、指示灯等,数值输入、显示等监控都可以在触摸屏中实现

网友B:
楼主要多努力了, 多看看网上的基础资料; 如有机会做设备,项目; 多去现场看看实物,理解起来快些,不枯燥。

网友C:
呵呵;你要搞清自己要实现什么功能;
PLC通过AD模块可以接收传感器的模拟电压或电流信号;
可以在PLC内部运算;
触摸屏可以显示及调节对应的数值;

网友A:
呵呵,传感器有多种,我上面说的还不全面
如果是开关量的,按我上面说的做
如果是模拟量的按楼上的做法
有的传感器还可以通讯或是脉冲信号

网友D:
传感器可以直接接到设备上,相当于按钮控制设备的
如果是模拟量传感器,就接到PLC上,由PLC进行数据处理

网友E:
数字量传感器相当于开关,模拟量传感器相当于可以沿一定的范围调节阀门等的开度

楼主:
谢谢各位老大

网友F:
打个比方,传感器就是电与机的接口,互相交流,PLC就是控制系统控制机械设备,触摸屏就是机电与人的交流接口。你还是搞个基础的书学习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