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3):
如何把光电开关接到24V继电器上!然后连接到PLC上!是S7200的!谢谢!本人是新手
最好有图

网友A:
光电开关完全可以直接接到PLC的,没必要再加继电器

西门子也有接线图的

网友B:
支持楼上的说法

网友C:
首先看看你的开关可不可以,说说你开关的参数
楼上说的也可以
但是连接24V继电器没问题啊
只需要把开关的动作接点串入继电器的控制回路里就行

楼主:
怎么把光电开关穿入继电器回路?我用的24V的欧姆龙的!继电器电压也是24的

网友A:
你是几条线的光电开关?什么信号的,NPN型的还是PNP型的?
这些最好说清楚些

用光电开关的触点控制继电器的线圈,继电器的触点再输入PLC

网友D:
我用过一种5条线的光电开关是继电器输出的,2条电源还有3条就是一组触头。楼主要说清楚呀。

网友E:
不一定的,无缘输入的PLC不能用有源输出的光电开关

加继电器隔离,要常开有常开,要常闭有常闭

网友F:
首先你要明白,都是24V的电器并不能串接在24V的电路中,这样用电器两端的电压就不够额定电压了,这样是不能工作的,所以说你的想法是不对的
光电开关就相当于一个继电器,所以不用再用断电器了
你是新手,完全理解,因为我刚开始时也是这样想的,就看你什么时候能理解大家说的了

网友G:
无源的PLC是不能 接有源的光电开关.也就是说你的光电开关类型要清楚.

楼主:
我用是PNP的!欧姆龙三线制的!2根电源线是24V的!一根输出线!用手给它信号!怎么把它接到继电器上!然后通过继电器控制给PLC信号???

网友H:
好象我回复过关于传感器接线的,只有再重复一下了,OMRON和别的品牌都有说明,上面也有标示,为什么就不好好看看呢?
所有传感器,包括光电开关,接近开关,七七八八有线接出来的开关:棕色接正;兰色接负;黑色接负载。(以上为三线)
另有PNP的,白色输出正(四线的这种)
二线的棕色接正(接PLC时接在输入端),兰色接0V

网友C:
楼上的不要不耐烦啊?
有的人没有看过你的帖子只能还得问!
耐心

网友I:
把你的光电开关接入你的继电器的线圈中,即13,14管角(一般都为线圈),根据你是需要常开或常闭触点接线接入PLC即可.

网友J:
不要死记,搞明白各器件的电原理图后再连接,走出回路,没有短路,断路就可以通电,一试便知对错。
实践是检验的最好办法

网友K(2014-03-06):
220v变压24V接24继电器吸附正常,但加入后就不能吸附了。是否变压器有问题?还是电流通过24v光电开关后输出不足或不稳定?是哪里的原因?需加什么吗?(24v正常,继电器灯光比正常稍弱,但与光电开关感应呼应正常。)

网友K:
220v变压24V接24继电器吸附正常,但加入后就不能吸附了。是否变压器有问题?还是电流通过24v光电开关后输出不足或不稳定?是哪里的原因?需加什么吗?(24v光电开关感应正常,继电器灯光比正常稍弱,但与光电开关感应呼应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