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3):
问大家一个问题,变频器突然失电后重新上电间的时间有什么规定没有?我们现场经常出现突然掉电的情况,由于种种原因,不允许停电时间太长,我一般是立即重新上电,大家说这样对变频器有影响吗?

网友A:
应该是晃电的问题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大家一个问题,变频器突然失电后重新上电间的时间有什么规定没有?我们现场经常出现突然掉电的情况,由于种种原因,不允许停电时间太长,我一般是立即重新上电,大家说这样对变频器有影响吗?
断电后人为重新投入上电,间隔足够长了,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C:
断电每天几次的话没有什么问题,直接送上就行了;
频率比较高最好等面板全部没有显示再送电;

网友D:
可以考虑用在线式UPS电源

网友E:
直流母线电容频繁充放电,肯定会影响寿命的。但短时间不会有什么问题,只是电容的寿命会很短就Over了。

网友F:
^_^掉电时间比较很短,可以设置转速跟踪再启动。

要说影响寿命肯定是影响电容的寿命了。

网友G:
高档一点的变频器有瞬时断电再送电的功能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G:
高档一点的变频器有瞬时断电再送电的功能的

没有几个不带这功能的,除了地摊货

楼主:
谢谢各位的认真解答,我们是用的abb的,偶尔也出问题,一般都是触发板,通讯板,igbt出的问题较多,电容还没有出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