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3):
如果三相电中的三根火线都接在人体身上的话,是受到660V的电压吗?是怎么计算出来的?三根火线串联?晕,那两根火线用矢量图做出来是380V啊?

网友A:
今后不准你问这种问题,建议版主删贴

网友B:
应该还是380

网友C:
应该是380V

网友D:
相间电压380V。

网友E:
有的地方是380 ,有的地方是220 ,有的地方是-------------

0------380V都有

网友F:
晕,这种问题永远得不到答案的啊

网友G:
电动机不是都接三根火线吗?那么电动机上的电压是多少?这与楼主把三根火线都接在一个物体上有何区别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G:
电动机不是都接三根火线吗?那么电动机上的电压是多少?这与楼主把三根火线都接在一个物体上有何区别呢?

^_^一个是感性负载,一个是阻性负载。

网友H:
跟星加热原理差不多吧,人体是有电阻的,挺佩服这种想法的。

网友I:
没人试过,也不敢试。这种提问检验斑竹应该删除

网友J:
肯定是380V,可以找个2000欧左右电阻做个实验!

网友K:
烤乳猪!局部烧焦后电阻值没法计算。但肯定有一个地方电压是0V

网友L:
我建议楼主亲自做一下这种试验不就什么都明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J:
肯定是380V,可以找个2000欧左右电阻做个实验!

为什么是2000欧的电阻呀??

网友M:
自己搭在身上,找人用万用表量下呢

网友N:
除去一根火线搭在身上是220V外,其余的都是380V.

网友O:
应该还是380伏吧,这个问题我觉得怎么这么郁闷

网友P:
当然不会超过380V,因为这三个电压没有叠加。

网友Q(2010-04-03):
给你最正确的答案
三根火线同时接到一个人的身上那么人承受的电压最大的是三根火线中任意两根的相电压(也就是380V)同时还承受三根火线经人体流向地的电流其压差是220V

网友R(2011-05-15):
p,3根就是380V,绝对的,然后有零点漂移,你自己去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