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3):
通讯正常,在输入密码的时候总是提示密码不正确,密码是对的12345678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密码在密码表里,根据权限不同,密码不同。你先做个密码表吧,修改一下默认密码。

网友B:
打开软件把密码改掉 呵呵

网友A:
12345678那个密码你没改过吧。那个是权限密码,需要设置密码表和权限。

你现在说的这个密码不正确应该是你启用了密码保护,用于上载或联机的那个密码。。在文件里,你取消密码保护也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