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3):
各位朋友请教一个问题,为什么压力表里面,有的有油有的又没有油?有油的作用又是什么呢?有油都需用在哪些地方呢?

网友A:
压力表内有油的,叫做耐震压力表,油是用来减震的

网友B:
油的作用是:为了减少震动抖动而加,同是也是润滑作用。

网友C:
在有些液压设备上,有振动的地方要用有油的压力表,名字叫耐震压力表,油是用来防止表针抖动的

网友D:
有油的那种是耐振的,防止指针抖动。

楼主:
哦,原来如此.谢谢各位拉.

网友E:
同意2楼的说法,我们现场就使用了不少抗震压力表!

网友F:
为什么有一些电接点压力表也是耐震的,时间长了,里面的油会不会起到绝缘的反作用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有一些电接点压力表也是耐震的,时间长了,里面的油会不会起到绝缘的反作用啊?

电接点压力表一样也有耐震的,不会影响它的使用。

网友G:
同意,我们海上石油平台上很多都是冲油压力表。

网友H:
我没搞过仪表,但是确实注意过有这样的压力表。....学习了

网友I:
2楼说的很对,充油的是为了减震,电接点压力表里的油时间长了也不会对绝缘有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