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3):
保护电路除了阻容吸收电路外,还有那些呀?主要是用来吸收电流

网友A:
好象有可恢复保险丝可以使用.

网友B:
阻容吸收保护
压敏电阻保护
续流二极管保护
过压保护
过流保护
短路保护
缺相保护
漏电保护
过载保护
温度保护
压力保护
上限保护
下限保护
窗口保护【上下限的中间】

约有1000多种

网友C:
阻容吸收
续流二极管保护
这在PLC 中的输出带感性负载时用的比较多

网友D:
保护电路太多了,主要是看哪方面的,楼主你说明白点。

网友E:
浪涌保护

网友F:
二楼说的比较全面,不过有几种我也是头次听说。。。。。上限保护
下限保护
窗口保护【上下限的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