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进行水位控制

楼主(2008-12-03):
有哪位朋友有关于s7-300进行水位控制方面的资料。双容,用pid算法实现。感激!!!

网友A:
功能不是很复杂的话

建议不用PLC

费用有点高,当然做产品又另外一说了

网友B:
水位控制为什么要用300呢,整个系统的一部分啊?
不是的话找个水位控制器就可以了
你还双容 pid,偶到现在还没有这么用过

网友C:
用FC105\FC106,就可以了,其实很简单的,我做过双容,三容的系统.

网友D:
大材小用!只是简单的控制!

楼主:
误会了,纯粹学习,前辈们别想复杂了。本人想采用Simens公司的S7-300系列PLC进行水位控制系统设计。该方案经过硬件设计、软件编程、WinCC绘制监控画面、参数整定等。结果就是,S7-300 PLC可有效地提高系统控制指标,并实现了对水位的自动控制。不知道哪位朋友可以提供些对应程序学习。谢谢

网友E:
其实做设计有时也应该现实一点,不要为了追求高科技就盲干啊!

楼主:
6楼,愿闻其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