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12-03):
FX2N说明书。

网友A:
什么手册上的,把手册全称也说明一下啊
是随机的说明书上的吗?明天上班找本看下是指的什么

楼主:
三菱FX2N系列微型可编程控制器使用手册

网友B:
安装好后把上面的防尘纸要取下,以利于散热;

网友A:
你那是前面目录上的
看随机的说明书25页详细说明:
配线时的注意事项
安装、配线作业完成后,通电、运行时,一定要安装产品附带的端子盖板,以防触电

应该是要安装上去,以后面的详细说明为准,前面的说法有些问题

网友B:
呵呵;不要死扣住说明书,有的地方翻译的不是十分合理;
这个就不要讨论了;
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