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4):
com 与24+接扩展模块电源,+24v为外部开关电源
感觉不对,是不是这样呢。可不可以直接将+24v改为24+

网友A:
+24v就应该在24+的位置接啊

网友B:
你这是不是三菱PLC,X0\X1\X2应该和COM点接,不应该和+24V接在一起,三菱PLC是低电平导通

网友C:
呵呵;
肯定是不对的;
PLC上的24V+本来就是对外供电的,你又对它供电;
另外如果是三菱FX系列中国销售的PLC的话,这种输入的接法是不行的;

网友D:
+24v改为24+有什么不同吗,应该施一样的,没什么区别.

网友E:
PLC上的24V+是对外供电的
输入内部已有电源,输入信号可不接电源了
楼主看你的随机说明书28页,输入的外部配线

网友F:
你的理解是对的,但要注意24+输出电流容量是有限制的,你使用时不要超过其容量限制就行了

网友G:
同意七楼的!

网友H:
PLC的电源是给自己用的,通过外部无源触点,供内部光耦的电源,能提供的电流很小

楼主:
这是FX2N-48MR,谢谢大家的回答。
请问如何保证的容量不超限呢。

网友E:
无扩展模块时,传感器电源是DC24V 460mA
有扩展模块时要考虑扩展模块消耗的
这些在随机手册中有的

不确定的话,最好就不要用它了,用个外部的

网友I:
如果只是输入点用的话功率一般够了,但用于三线制输入要经过计算.

网友C:
超过的话外加开关电源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