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S与UPS的主要区别

楼主(2008-12-04):
EPS与UPS的主要区别

提到EPS必然会想到了UPS,由于EPS和UPS在应用方面有一定的相同点,因此会对此产生一些混淆,这里简单的介绍一下EPS与UPS的主要区别:

应用的目的不同:UPS除了提供不间断供电外,还兼备了改善市电的品质功能,而EPS则主要解决在紧急情况下的应急供电问题,要求与消防联动。UPS供电要求切换的时间很短很短(0-10ms),EPS则相对比较宽(10-500ms)。UPS以维护信息传输畅通为主要目的,EPS以防范重大灾难事故为主要目的。EPS电压失真度THD要求在线性负载下<1%,非线性负载下<3%.而UPS则<5%。
大家发表一下意见

网友A:
在线式UPS是没有转换时间的

交流整流-----电池组-------逆变

有转换时间的是假的

网友B:
^_^一个低档、低成本;一个是高档、高成本;

网友C:
问一问楼上的,你能再说说哪一个更高档,成本更高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问一问楼上的,你能再说说哪一个更高档,成本更高吗?

UPS高档,价格高很多,他是直接用电池组供电逆变的,所以没有转换时间,当然,有交流整流出的直流给他充着电,也可以说是,电池组并联在直流母线上

网友D:
eps感觉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网友A:
EPS一般用在应急照明等不是很重要,允许有短暂停顿的方面

UPS用在不允许有停顿的地方

楼主:
应该是各有各的优点吧!
应用的范围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