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楼主(2008-12-04):
为啥变压器220V变换100V需要进线2根火线??日本人要求的

网友A:
日本民用电的供电电压是110V60Hz

网友B:
在国内只能是一火一零,反正只要是220进去就行了。

网友C:
日本是要用到三相220的电.

网友D:
小日本的国家电网都是两种模式

网友E:
日本用的单相电是110V的,如果你用变压器接单相的话输出只有55V了;
三相电二根火线是AC220V的,经变压器后输出才是AC110V的;

网友F:
只要电压对就行了,
进一火一零
国内也有两根火线的,是110V,两根相加是220V ,可以防止窃电的,像路灯供电我们这边就是

网友G:
因为国外的电和我们是不一样的,所以要求也不同,而且它们的频率是60HZ的

网友H:
在国内使用进一火一零就可以了,日本是110伏的系统,进两根火线电压才能达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