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显示低[原创]

楼主(2008-12-04):
希望各位能给一个正确答案:我们那有一个S7-300的PLC站,有对模拟量进行处理的当时
                                   试运行显示温度正常,可是过了3年多了吧电脑显示温度低了,
                                在PLC柜中测量热电阻阻值比PLC显示温度应该高,可到PLC上显示
                                 反而低了,不知是怎么样回事?

网友A:
请你先监控一下你的PLC上模拟量模块的输入数值是否与当前温度的对应~~如果对应,那么说明你的输入模块没有问题,那么就需要请你去测定一下你的热电阻是否有问题了。对照一下室内温度,然后根据阻值表看看你的的热电阻是否有问题。

网友B:
如果是你运行了三年没有问题,是最近数据在不准的,我建议你还是测一下你的热电阻,有可能阻值发生变化了

网友C:
问题很可能出在热电阻上,都用了三年了,时间也不短了,你要仔细检查。

网友D:
你在模块上换接一下温度正常的点试下,如果温度还不正常就是热电阻的问题了

网友E:
热电阻的问题比较大,既然你要求的比较高就应该经常经常检测一下

网友F:
如果热电阻不好校准的话,换一个新的试一下了

楼主:
各位,我都有试过了,热电阻也换新的了,而且我是在PLC模块上量的阻值查表与PLC监控上显示的温度相比,PLC显示的比查表得到的数据低,不知为何?我们那有两个PLC站都这样,不知为何?我们那属于化工厂腐蚀性气体对线的腐蚀比较严重,不过也应该是阻值大呀?而它为什么小呢?不知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