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热电偶 XTR105

楼主(2008-12-04):
用过XTR 105 测热电偶电压的大虾  来回答下   感激了
     我用的 XTR 105 接热电偶的电路 就是常用的那种    我想问一下  那个电路系统 是不是线性的   就打个比方说  我温度是1度的时候  输出是 1MA 电流  10度的时候是不是就是1MA呢  (注意 我不是说XTR105本身是不是线性输出,我是连热电偶连在一起算的整个系统)

楼主:
知道的人  分享一下啦

网友A:
你不是问用"XTR 105 测热电偶电压"为何你在后续的表述中即是电流,不明白

网友B:
是线性的,4-20mA分配,要设置好型号与温度范围

网友C:
你的热电偶是什么分度号的?

楼主:
我用的就是K型的热电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问用"XTR 105 测热电偶电压"为何你在后续的表述中即是电流,不明白

   XTR105出来的是电流  要加负载才能变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线性的,4-20mA分配,要设置好型号与温度范围

   我是看他测量原理图 跟PT100的不一样 ,好象都没有线性补偿的。XTR105本身是线性的   ,但是热电偶不是线性的啊 。我用的是K型的热电偶。测量的温度范围要看实际环境温度的变化来调Rg的大小来控制增益的,是吧 ?你说的是这个意思不?

网友D:
我觉得不是.
XTR105只是个放大转换电路,没有针对热电偶/热电阻线性化(补偿)的地方.

楼主:
那XTR105接热电偶,热电阻是不是要在XTR105前面加线性电路?

网友E:
我只知道用XTR105补偿桥式扩散硅压力传感器的线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