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4):
1). 安装充电机的场所

(1)不潮湿、通风良好的地方

(2) 周围无引火性物质和不靠近火器的地方

(3) 因人员和装备移动,而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较小的安全的地方

2). 安装充电机之前确认事项

(1)交流输入电源是否符合起动充电机的电压容量

(2) 根据充电机容量的电源输入电线的使用规格

充电机输入电压设置要领

充电机出库时,以380V连接状态出厂

(1) 检查充电机中供应的电源电压

(2) 松开充电机前面下部盖板的固定螺栓(2个)后,拆下部盖板

(3) 根据(1)中检查的电压,按下面方法连接

(注意 !)

① 设置输入电压时,请勿用手碰端子上部

② 移动充电机时,请务必确认输入电源(220V / 380V)后,正确连接转换头

相关链接:充电机

网友A:
楼主啊,你忘了一条

连接电瓶线的时候,注意不要接错正负极

网友B:
接线是最重要的,正负极接反可能烧毁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