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4):
请教各位大哥:潜水泵和深井泵都属于什么负载呀?以前一直认为二者都属于二次方类的负载,但是今天在网上看到一篇资料把潜水泵归到了恒转矩负载,是这样嘛?那深井泵也是恒转矩嘛?给二者选变频器的时候要注意什么?要不要大一档选型?

网友A:
潜水泵属于二次方类的负载,深井泵也属于二次方类的负载,一般选型都大一个档。电机线长建议加装输出电抗器。

网友B:
呵呵;主要是输出端与电机的距离比较远,在电缆上电压降的比较多,所以要考虑加大一级;
功率大的话需加输出电抗器;

网友C:
选大一个规格的原因是深井泵的电流比同规格的普通电机大一些

网友A:
^_^选大一个规格的主要原因是风机水泵的变频器加速运行的时候比较容易出过载。

网友D:
应该都是二次方负载吧,我选线时都是按照大一规格来选。

网友E:
潜水泵、罗茨风机不属于通常的风机和泵类负载特性,它属于恒转矩特性。这个结论我在西门子的网上课堂里见到过解释。时间比较长了,忘记了。但是这两种负载却很难忘记。

一般情况,变转矩负载变频器可以选择100%过载系数即可,也就是说假设负载电流是30A,变频器的最大电流也可以是30A;如果是恒转矩负载,变频器要选择150%过载系数,也就是说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必须小于等于30A。

网友A:
风机水泵的一般是1.2倍的过载,1.8倍的过流;恒转矩的一般是1.5倍的过载,2.2的过流。这个还主要看IGBT的电流等级。

罗茨风机不属于通常的风机和泵类负载特性,它属于恒转矩特性,这个我知道,但是潜水泵也属于恒转矩特性这个俺还是第一次听说,如果潜水泵属于恒转矩特性,那么深井泵也应该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