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4):
各位好:

我用笔记本上的USB端口,通过USB转换成232再接到FX-PLC 上的232BD接口,与PLC进行通讯;

VB的输出语句是:MSCommFX.Output = Chr(5) + “00FFWR0D020001”

其结果是:PLC的RXD指示灯亮的,TXD指示灯没有应。

我也找不出什么原因。请教各位

网友A:
不会VB
可以先从以下几个方面先排除下:
两边的通讯格式有没有设成一致
可以先不要用USB转换,先直接用串口试下

楼主:
通讯格式肯定设置一至的,要不然发送字符串时RXD灯不会亮的。通讯参数我是在GX8的参数里设置的,用的是专用格式一。

网友A:
专用格式一应该没问题
通讯时发送的数据要以ACSII码发,而且要有校验,你的好像没有校验,写D0200的一个数

楼主:
VB通过USB转换RS232线再到FX2N-232BD到FX2NPLC
在GX8的参数设置里:和校验是可选项,可选,也可不选;所以下面了输出没有和校验码。
MSCommFX.Output = Chr(5) + “00FFWR0D020001
真是搞不懂了。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A:
那先把问题简单点做,先用过串口调试软件,设置好通讯格式,直接发送数据
这样调试好了,成功了,再按这格式、数据用VB的程序以及转换线等来做
我认为这样要好些
我以前试过串口的,通讯格式D8120设成4886
发数据 05  30  30  46  46  42  52  41  58 30 30 30 30 30 35 33 45 能读到X0等状态

网友B:
检查一下PLC的设置吧,发送字符加上检验部分。
发送字符串时RXD灯,只是表示PLC接收到了字符,并不一定就表示您的通讯格式设置正确。

楼主:
你好!

我的笔记本止没有串口,只有USB接口,不知用USB转RS232后再与FX2N通信啊行

网友A:
那最好先用过台式机,有串口的试好
不然万一转换的地方出问题,前面即使是对的,也通讯不了,还不知道问题再哪里

网友C:
这个USB转换器的质量好坏有关;
有的根本连不上;有的可以通讯,但经常会出现通讯失败;

网友B:
USB转换通讯速度会慢一些。

网友D(2014-01-12):
这个东西少了效验码。效验码为2C。全部为"00FFWR0D0200012C"。释意:
00——此PLC站号为0,即第一台
FF——所有PLC只有一台计算机控制,即,FF为一台计算机的计算机编号
WR——WR指令
0——回应时间,为0
D0200——从数据寄存器的D200开始
01——只读取D200这一个数据寄存器。
2C——效验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