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4):
需要自己制作直流稳压电源,元件该如何选取呢?

如果是专为收音机或录音机作外接电源,电源消耗功率并不大,收音机的供电电压大多为1.5V~9V,电流在几百毫安以下,消耗功率大多在1W左右,录音机因有电机所以功率稍大,一般供电电压在3~12V,电流为几百毫安,总消耗功率为5~10W所用直流稳压电源的输出功率要大于电源消耗功率即可。

如果是为了检修各种电器或是进行无线电实验用的直流稳压电源,电压范围应该比较宽,输出电流要比较大。如选择可调三端稳压器LM317就可做成一台输出电压在1.5~30V,输出电流1.5A的可调稳压电源。

直流稳压电源所选变压器在15~30W为宜,变压器次极输出电压可根据所需最大直流电压确定,当所需直流电压在12V以下时,变压器次极交流电压比最大直流输出电压高出2~3V即可,如所需直流电压在12V以上时,变压器次极交流电压等于所需最大直流电压即可。

相关链接:稳压电源

网友A:
固定三端稳压集成块好用啊,比以前的分立件制作的稳压电源简单

网友B:
还有别的好方法吗

网友A:
固定三端稳压块就算简单好用的了,没听说还有比他简单的
输出电压有: +  -
2V
3V
5V
6V
8V
9V
12V
15V
18V
24V
2V、3V较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