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4):
当变频器与电机的电缆太长时,我们应该加输出滤波器好还是应该回输出电抗器好?一般资料上说应该加电抗器但是有些变频器的说明书(如富士G11)说应该加滤波器,最终答案是嘛呢?谢谢各位!!

网友A:
输出滤波器抑制谐波比较好,输出电抗器抑制电流波动比较好。看看你的需要,要是不干扰其它设备,建议安装输出电抗器。

网友B:
并且使用屏蔽电缆

网友C:
而且进线和出线不要走同一根线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而且进线和出线不要走同一根线槽

进线和出线不要走同一根线槽。为什么不能在一个线槽呀。应该是尽量和控制线不在一起吧

网友D:
不同的厂家都有自己的方法,不能简单的说孰优劣,好像用输出电抗器的要多一些样。

网友E:
距离短的话不用屏蔽电缆也行没问题

网友F:
进线和出线不要走同一个线槽。这在一个传动系统里是EMC(电磁兼容规范)规定的。一个系统的输入和输出(不论是强电还是弱电),不要混敷设。否则会产生交叉的噪声干扰。除非进行屏蔽隔离接地的措施。

网友G:
好像用电抗器的比较多一些,建议用电抗器,电缆用屏蔽的好一些

网友H:
最好是加装电抗器,电缆线最好用屏蔽线,另外输入,输出线不能放在同一线槽里,因为会产生交叉的噪声干扰,这是出线长的时候最忌讳的了。

网友E:
如果输出容量大于1000kVA时建议加装电抗器以改善功率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