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4):
更多:http://www.mc-saic.com/http://www.mc-saic.com/
1、在使用前应仔细阅读说明书,弄清是交流还是交直流两用。
2、被测电路电压不能超过钳形表上所标明的数值,否则容易造成接地事故,或者引起触电危险。
3、每次只能测量一相导线的电流,被测导线应置于钳形窗口中央,不可以将多相导线都夹入窗口测量。
4、钳形表测量前应先估计被测电流的大小,再决定用哪一量程。若无法估计,可先用最大量程档然后适当换小些,以准确读数。不能使用小电流档去测量大电流。以防损坏仪表。
5、钳口在测量时闭合要紧密,闭合后如有杂音,可打开钳口重全一次,若杂音仍不能消除时,应检查磁路上各接合面是否光洁,有尘污时要擦拭干净。
6、由于钳形电流表本身精度较低,在测量小电流时,可采用下述方法:先将被测电路的导线绕几圈,再放进钳形表的钳口内进行测量。此时钳形表所指示的电流值并非被测量的实际值,实际电流应当为钳形表的读数除以导线缠绕的圈数。
7、维修时不要带电操作,以防触电。

网友A:
我的钳型表没有测电流的直流档

网友B:
我的钳形电流表是很小的那种,XB-2008A 功能就是一个数字万用表,可惜不能测量电容量

网友C:
现在的数字钳形表都有自动功能,只要打到自动档后就不需要选择量程了,很方便!

网友D:
6、由于钳形电流表本身精度较低,在测量小电流时,可采用下述方法:先将被测电路的导线绕几圈,再放进钳形表的钳口内进行测量。此时钳形表所指示的电流值并非被测量的实际值,实际电流应当为钳形表的读数除以导线缠绕的圈数。
  这一条还不错,可以参考下.

网友E:
用钳型表测电流时,还要调电流相应档位啊,我用的时候还真没有注意,也就读数了,不知道准不准,明天再用时注意看看了

网友F:
楼上的,没注意档位也错不了,只是小数的位置变化。最多也就能显示那几位。

网友A:
不知道范围的应用最大档,然后往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