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4):
这几天看到了有人问工频变频转换的问题,就找了下面这个帖子给大家看看,来解释一下^_^有好东西要共享嘛^_^

大功率交流异步电动机变频转工频切换存在的问题研究

  1问题提出

  在由一台变频器控制多台大功率异步电动机软启动的过程中,先启动的电动机的供电电压在频率和大小由0HZ/0V逐渐上升到电网电压的大小和频率后(50HZ/380V),由变频器供电的变频电源和由电网供电的工频电源已经没有多大区别,此时电动机已完全可以从由变频器提供的变频电源切换到由电网供电的工频电源上,让出变频器控制下一台大功率异步电动机的软启动。在上述电机由变频到工频快速切换过程中,必须保证切换电流不能过大,特别是对大电机来说更是如此。

  由前面的叙述可知,电机由变频转工频的切换一般是在变频器输出电压和电网电压的频率、大小都相等的情况下进行的,表面上看,此时两个电源输出电压的大小、频率都相等,似乎可以进行平滑切换,不会对电机产生什么冲击。其实不然,一个没有考虑到的关键性的问题是——相位,即两个电源电压变化的步调是否一致。

  2问题分析——相位不一致对变频/工频切换过程的影响

  在变频转工频切换瞬间,由于变频器输出电压起始相位具有随机性,它所输出的三相电源相位和电网工频电源相位完全有可能不一致,这种情况对切换过程的影响可用三相异步电机任意一相的相量图(图1)来加以说明。

  根据电机原理,三相电动机正常运行时,以同步转速旋转的主磁场将在定子三相绕组内感应对称的三相电动势。三相异步电动机每一相定子线圈产生的感应电动势 和定子每相所加的电源电压只是频率相同,幅值不等,相位也不一致,在相量图上表现为与-存在一定的夹角。对大功率电动机来说,若断开电源后,断开,虽然主磁场消失,但曾经被主磁场磁化的转子铁芯依然存在剩磁,与此同时由于惯性转子依然高速旋转,在定子线圈产生的感应电动势并不会在极短的时间内消失,只是有所衰减。由于变频转工频时间极短,定子线圈产生的感应电动势依然存在,因此必须充分考虑对切换过程的影响。

  图1 三相异步电机变频转工频相量图

  当水泵电机处于变频运行时,变频器输出电压起始相位具有随机性,只是保证了两相之间的电压相位差为1200。当其输出频率上升到50HZ后,我们进行变频转共频的切换,假设此时变频器三相电压的某一相为,电动机相应一相定子线圈产生的感应电动势为,与之相对应的工业电网工频电压中的一相为 ,它与存在相位差φ,如图1所示。切换后,加在电动机定子绕组上的将与电动机定子绕组本身尚存的感应电动势进行叠加,使得电动机每相定子绕组承受的总的电压为=+。仔细观察图4-8可知,如果与的相位差在00~1800之间由φ增大到φ,,则电动机每相定子绕组承受的总的电压由增大到。当与的相位差在00~1800之间增大到与同相时,这种叠加最为强烈,电动机每相定子绕组承受的总的电压大小直接变为U2+E1,这个电压已经远远超过电动机可以承受的额定电压,它将引起电机电流过大、绝缘严重受损等诸多严重问题。因此,大功率电机切换过程中变频电源和工业电网工频电源的相位是否一致是切换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

  3解决思路

  根据上面的分析,大功率三相异步电动机由变频电源到工业电网工频电源切换成功与否关键是在于切换时机的把握上。如图1所示,如果我们把与-同相位这一瞬间作为切换时刻,此时与的相位相反,定子绕组承受的总电压大小||=|+|= U2-E1将是最小,这一瞬间进行切换,将会实现变频转工频的最佳切换。但是,这种最佳切换实现起来比较困难,主要在于检测比较困难。既然最佳切换不容易实现,那么我们退而求其次,如果我们把与同相位这一瞬间作为切换时刻,观察图1的相量图可知,此时定子绕组承受的总电压=+虽然不如最佳切换时的总电压||=|+|= U2-E1小,但也将是非常小的,况且检测的相位比起检测来要容易得多。如果我们使用鉴频鉴相控制器对变频电源和电网工频电源的相位进行检测,当检测到两者相位一致时便发出切换指令,便可实现大功率异步电动机的顺利切换。

网友A:
大功率三相异步电动机由变频电源到工业电网工频电源切换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千万不要贸然实验.否则损坏电机事小,影响电网正常运行麻烦就大了.

网友B:
时机,谁能把握的那么好呢?

网友C:
时机很难把握,掌握不好就有可能影响到整个电网,难道就不能自动转换吗。

网友D:
说的很有道理,可实际做起来,就是这个电动机不好把握啊

楼主:
不是给出结论了吗,采用鉴频鉴相控制器对变频电源和电网工频电源的相位进行检测,当检测到两者相位一致时便发出切换指令,便可实现大功率异步电动机的顺利切换。

网友E:
发现一致,切换能那么的及时吗?有没有误差。谁用过的啊

楼主:
哈哈有没有用过的就不知道了,这只是从理论上分析的。

网友F:
很多东西理论上很好,但到了实际又是另一回事了,像这种情况就还要考虑接触器的吸合时间

楼主:
^_^我的目的是想说明一下,我们现在常用的工频变频切换方式不能实现无缝切换,是将变频停了,然后等电机转的慢了,在切到工频上去,和直接启动工频差不多。

网友G:
呵呵;
鉴频鉴相控制器会把切换所需的时间计算在里面的;
当然不可能是100%同步的,但冲击电流已经非常小了;

网友G:
向家坝——上海的+-800KV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开工动建了,这是目前这个等级的首条;

楼主:
^_^我们只是讨论了对电机的解决办法,对直接切掉负责对变频器也会有很大的影响。^_^加个电抗器成本也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