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4):
[TO  K0  K0  H1111  K1]
[TO  K0  K1  K23   K4]
从什么地方可以了解他们呢。

网友A:
那你是从什么地方看到的呢?
看下编程手册里的两个指令的介绍FROM / TO,这两个指令是三菱FX对特殊功能模块的数据缓冲区读写指令
后面的四个数据每一个都对应具体的含义,以前的贴里说过了,先看下手册把,看能不能看明白。

网友B:
这是三菱的AD/DA模块对应的程序;先把硬件的型号查清楚,再参考FX系列特殊模块手册;

网友C:
看看相关厂家的编程手册,汇编语言教材上也有可能找到答案。

网友D:
这是对特殊模块的数据写入指令,具体看AD/DA模块手册,一看就明白了

网友E:
这是对特殊模块的数据写入指令,具体要看AD/DA模块手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