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4):
现买器件的时候 买了220V的按钮 和6~36V的接近开关3个请问这两种同时作为输入 线怎么连接?
FX1N的         请教高手怎么解决?有24V输出的变压电源

网友A:
按钮开关只要不用到指示灯,直接接24V的就可以,或者用中间继电器也可以.

网友B:
那上面标的电压应该只是指它额定的电压
按钮完全就可以看成一个开关,不用接电源了,直接接如PLC,三菱的内部已有电源
接近开关用24V的外部电源就可以了,输入信号接到PLC

wushulin 刚刚总结了:
所有传感器,包括光电开关,接近开关,七七八八有线接出来的开关:棕色接正;兰色接负;黑色接负载。(以上为三线)
另有PNP的,白色输出正(四线的这种)
二线的棕色接正(接PLC时接在输入端),兰色接0V

你没翻贴的吗,不留意的吗?我看了我就留意记下了

网友C:
接近开关可以用DC24V的电源就没有问题;
输入有NPN及PNP型的;
三菱FX1S/FX1N/FX2N大陆的型号要用NPN型的;

另外按钮只是一个开关的触点,按下时接通,220V只是标定能用的最高电压;

网友D:
回楼上二位,我发现我们成了免费教师,现在的人好象比我们懒多了,伸手就要,完完全全的拿来主义。真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了。

楼主:
如果要在PLC输入端子中 即要接24V的 也要接220V的 请问怎么解决电源问题?

例:220V的接近开关 和36V的接近开关要求同时要接入(假如买的时候买错,看错电压)
220V的会不会把端子烧掉?

刚才的帖子没问好  抱歉中~~~~

网友E:
可用继电器隔离转换

网友B:
对于输入,一般是不好分开的
220V的接近开关可以用继电器转换,继电器的触点接入PLC

如果是输出,对于继电器输出的有的PLC是分几组的,相对独立,可以分开接不同的电压

网友F:
你买的好像都是交流的,不能和PLC输入端直接连接的,要用的话,要通过中间继电器的
干脆重新买直流24V的按钮和传感器了

网友G:
^_^一般不用管那么多,电压等级不一样直接采用中间继电器转换就是了,输出侧一般也是这样做,弄坏了PLC。

网友H:
按钮的触点你随便怎么用,和接近开关属于输入
按钮上面的灯输入plc的输出了

网友I:
如果连按钮开关怎么使用都得问的话,那你肯定不是学电的!

网友J:
用中间继电器就是了 ,别把PLC烧了、呵呵

网友I:
中间继电器的作用正在于此

网友K:
220v的开关作信号输入的话可能,接触不好.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回楼上二位,我发现我们成了免费教师,现在的人好象比我们懒多了,伸手就要,完完全全的拿来主义。真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了。
这个还稍微好一点了!之前还有发帖内容是:给出要求直接要程序的
发帖也就算了还直接发站内外信要的

网友L(2009-01-05):
6-36的接近开关,正极接+24V的电源的正极,负极直接接到输入点上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