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址寄存器

楼主(2008-12-04):
变址寄存器不能修改V与Z本身或位数指定用的Kn参数.  这句话该怎么理解?

网友A:
如D5V0   当V0=10时,D5V0相当于D15;
但不能用V0Z0,也就是说不能对V0再变址;

可以对X0等操作;如V0=5,则X0V0就是X5;

对于K1X0 、 K2X0等不能再用V Z变址了;

网友B:
被楼主这个问题难到了
看了手册上的说明X0Z1这样用是没问题的
我用了软件试了下提示不行,我方法不对?有问题?呵呵,我再试下,找下原因

网友C: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楼上的解决没有?

网友D:
2楼说的好像有道理,但在程序中怎么也写入不了X0V0,我以前也没这么用过,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B:
翻了下手册
基本上是算找到了上面说的不能输入的问题所在
看来不能用触点那样用,要按下面的图上的用

网友B:
因为平时这个用的少,再加上看手册不仔细
就出现了问题,仔细看了下手册上写了说明,编程手册2-9-2变址寄存器
再结合5-3节 利用变址寄存器的操作数修改 中说明样例,就能发现问题了
因为这个是变址寄存器,是来操作数值的,只能当字元件用,不能当位元件用了

网友D:
明白了,用法的关键就是只能对数据类型的操作,当用X时,也是几位连起来,当作字节或字来用了

网友A:
另外要注意的是Z、V都是8位的;
运算16位时需要V Z组合起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