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4):
哪位兄弟用过三菱位变址寻址?编程手册63页说假定Z1=K10,那么X0Z1指定的是X12,编译通不过,是怎么回事?见图片

网友A:
因为输入是8位一组的,10-8=2,所以是X12,就是下一组输入的第三个点
但是如果想得到X12,要在Z1中输入12的

网友B:
楼上的两位
X0Z1能输入软件吗
·贴个图上来看看呢

我还没找到输入的方法

网友B:
结合另一个帖子的疑问,看了下手册,终于算是找到原因了
楼主编译通不过?我的通过了,把你没通过的图贴上看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