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6台安川G7,-5.5KW做上位机监控和修改频率,通讯总不成功

楼主(2008-12-04):
请教16台安川G7,-5.5KW做PC监控和修改频率
我现在有DWPlus软件。有232-485转换器,可是连接总是不通,所有设置查过没有错,请教各位大侠到底那里有问题,232-485转换器是无电源型.如接如图

网友A:
查一下:是否应该用422/232转换?

网友B:
楼主,你实验单台可以吗??单台可以了再说多台的事吧。通报一下你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实验单台可以吗??单台可以了再说多台的事吧。通报一下你的情况。
单台也试过,还是不通,是不是要2041接口

网友B:
你用WINDOWS的超级终端或用串口调试助手试试。还是单台。现看看是不是你的232转485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