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4):
变频器标量与矢量的的价钱一台75的变频器就差一万块钱,我想问一下它的区别在那里各有什么用途

网友A:
差的了那么多?不会吧。你说的是工程型与通用型的区别吧?所谓工程型,就是具有更多的开放功能,所谓通用型,就是没有什么开放的功能,属于傻瓜型的。但是,通用型的变频器也有矢量控制和标量控制供你选择。这两种控制都包含在变频器的选择菜单里了。

网友B:
主要是控制精度的区别,如果要反馈的,就要矢量的了。当然,不用编码器反馈时,也可以用矢量控制

网友C:
控制精度不同,

网友D:
变频器标量与矢量

什么是标量的?我指导矢量的。标量的不知道。

我知道变频器分VF的和矢量的。只是控制算法不同。

楼主:
同一台电机55千瓦的用75千瓦的变频器,用于频繁启动,矢量的就不行标量的就可以一个厂家的变频器标量的就比矢量的贵一万,我就想知道它的区别在那里还有功能,请各位老师给指教一下

网友E:
矢量控制模式更能精确控制电机,不过好多变频器两种控制模式都有,你可以自己选择,

网友F:
呵呵;差一万多是同一个品牌的吗?
用不用矢量控制还是要看设备的要求;

楼主:
肯定是一个厂家的,厂家给来人装的  就是差一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