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4):
一、概述

电脑雕刻机现已广泛应用于各行业。在广告制作和建筑装潢业中,电脑雕刻机的使用是继电脑刻字制作后的又一次腾飞。电脑雕刻机刻制的双色板制品的市场率越来越高,正进入流行期。市场对展示标志的品质要求也越来越高。变频器作为雕刻机主轴电机驱动,主要要求为运行平稳,转速变化平滑。四方H320高频变频器以其优越的性能在雕刻机使用非常广泛。

二、系统主要性能要求

  (1)全速度范围内速度波动小;
  (2)低速力矩大,可以保证低转速切削;
  (3)加减速的时间尽量短。

三、系统主要功能需求

(1)控制方式选择为V/F控制;

(2)需要端子控制作为命令源,两线式端子控制: FWD为正转运行(FWD输入),REV反转运行(REV输入);

(3)频率源为模拟量设定(电脑控制板输出0~10VDC),只需要从VC2口输入频率指令;

(4)运行转速一般在0~21000r/min,换算变频器的运行频率为0~350Hz(二级高速电机);

(5)加速和减速时间根据客户自身需求,一般在20~30s,因运行的转速比较高,所以需要带制动单元的变频器;

(6)需要故障输出信号(继电器输出)和故障复位信号(RST输入)。

四、系统说明

  变频器VC2/GND端子提供与数控系统速度模拟量,VC2接数控系统模拟量接口正信号,GND接负信号,信号为0~10V模拟电压信号,控制主轴转速。 FWD/REW/CM为变频器的正转/反转信号端子,由数控系统发出正转信号或者反转信号,来驱动中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的常开接点接入变频器FWD/ REV/ CM,从而控制变频器的正反转。

五、变频器主要功能参数设置
  F0.1:5 频率输入通道选择;
  F0.4:1 运行命令输入通道选择;
  F0.8:350HZ(最大输出频率);
  F1.2:350HZ(基本运行频率)
  F2.9:350HZ(运行频率上限);
  F0.10:30s 加速时间(依实际情况设定);
  F0.11:20s 减速时间(依实际情况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