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4):
有一个双向可控硅,和一个两个单向可控硅首尾相连组成的双向可控硅,除控制电路不一样外,作用上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应该没什么区别

网友B:
作用一样,

但是因两个可控硅的制造工艺等有差别,通电发热后温度不一样,导通电压、电流都有差别

网友C:
在功能上没什么差别,但在制造工艺和成本上有很大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