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很急!

楼主(2008-12-04):
请问各位老师,水箱加水时,有一个浮水阀,当水加满、符水阀到达一定高度后,电动机自动停下来,水箱没水、符水阀低于一定高度时,电动机自动启动,水箱加水,请问这个电路图如何画出来,求求各位老师啦,很急,现在等着用啊!!!!

网友A:
你把图中的压力表改成浮球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B:
把高低限位作好就行

网友C:
这个很简单,在控制回路加个限位开关就能实现。

网友D:
请不要用浮漂。它工作不可靠,可以使用电容式液位计,通过水的高度改变电容值,可靠性高。根据水箱的高度,水温选择型号。电路图看配电工程安装手册。注意节点不要接反

网友E:
用超声波传感器(两个常开输出的),很好控制,现有现货!

乐勇
13580759109
南昌丰硕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超声波接近开关,光电接近开关,电感接近开关,电容接近开关,安全光栅等
乐勇---freeman_yue
M.P:1Email:yueong123@163.com
详情请访问: http://www.nc-fs.com

网友A:
电缆式塑料浮球开关,我觉得非常好用,我曾经做过几个工程,是水井水位控制【很容易抽干】,30米的水井,用的就是电缆式浮球开关,从未误动作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电缆式塑料浮球开关,我觉得非常好用,我曾经做过几个工程,是水井水位控制【很容易抽干】,30米的水井,用的就是电缆式浮球开关,从未误动作
用这个要注意,不要是污水,特别是有漂浮物的,以前用过,每过段时间就要处理一下!
但是如没有,就挺好用了!

网友G:
你要的其实就是一个自动报警系统嘛

网友G:
二楼的图纸很好,简单实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电缆式塑料浮球开关,我觉得非常好用,我曾经做过几个工程,是水井水位控制【很容易抽干】,30米的水井,用的就是电缆式浮球开关,从未误动作
用这个要注意,不要是污水,特别是有漂浮物的,以前用过,每过段时间就要处理一下!
但是如没有,就挺好用了!
纯水和自来水可以用用,建议楼主用2个液位开关就可以,可以做到2个触点串联到接触器线圈(接触器小的话)就可以实现,这样线路简化很多
废水一般考虑到漂浮物油脂和腐蚀性的话都不选用直接接触性的液位,建议用声波的等

网友I:
学习一下,浮球的是不太好用!

网友J:
浮球开关要用两个的,一个线长一些,用于下限判断,一个线短一些,用于上限判断

网友K:
用浮球开关很好,直接控制接触器。并联一个1p的开关可手动自动转换.

网友B:
电缆式浮球开关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