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 SCL 127 DM2640 DM50 什么意思啊?

楼主(2008-12-04):
各位大虾 SCL 127 DM2640 DM50 什么意思啊?
怎么使用?请赐教,最好说的详细点,我是个新手,谢谢~!

网友A:
你是什么型号的PLC呀,这个指令我没用过,说说你的PLC的型号我帮你看看。

网友B:
在CS,CP1里面SCL是缩放指令,把入口地址I127的数据按DM2640开始的4个字的操作数进行比例缩放,结果存到DM50。该指令一般用于模拟量的采集。

楼主:
那么第一次循环设置为 MOV #0000 DM2640 也就是比例不变?

网友B:
你可以先找份手册看看。DM2640只是第一个参数。

楼主:
DM2640 不是存储器吗?

楼主:
对,是第一个参数,后面还有MOV #0000 DM2641 ,MOV #1000 DM2642,MOV #0FA0 DM2643,什么是第一个参数?

网友A:
CP1H编程手册第三章436页
使用这个指令是注意数据格式。数据格式不一样。

网友C:
标度指令

楼主:
谢谢各位~!,我找了本片成手册看了看,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