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4):
请问各位,编码器TTL和HTL如何实现转换,请说的详细点儿!!急啊!

楼主:
网上查了查,有人说可以用光电耦合转换,请问有知道的人么,尽量的说的详细点儿,谢谢啦!

网友A(2010-08-10):
TTL 转 HvTTL 可用 MHM-02BZ
MHM-02A/B/L/Z 双路高速光电耦合器 高速光栅隔离器
GRATING ISOLATING OF PROCESS AND CONTROL SIGNALS
 使用说明
__ A. MHM-02型 双路高速光栅隔离器(光电耦合器 编码器信号转换器 编码器信号转换模块)应用于包括微处理器系统TTL与PLC之间数据高速传输转换接口(如解决雷诺德旋转编码器输出与PLC控制器之间转换接口、应用于西门子FM350-2高速计数模块、西门子313C-2DP高速计数通道)、电动机数字光电编码器、光栅尺与PLC控制器之间转换接口、变频器脉冲信号与PLC控制器之间的信号传输、数据输入/输出转换接口、微处理器系统和计算机外设接口、还特别适用于电机自控应用等领域。尤其是能克服工控系统复杂的现场环境下的强干扰,将强电传动执行机构和远程PLC控制网络系统之间电气隔离,排除强电场、强磁场等电气干扰。MHM-02型高速光电耦合模块可以分隔系统和有效保护较为敏感的电路,并且具有脉冲整形功能,有效地提高了系统之间的抗干扰性能,为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中的高低电压之间提供一个完全物理隔离的安全接口。内置二路独立隔离器。

网友B(2012-11-24):
引用 楼主:
请问各位,编码器TTL和HTL如何实现转换,请说的详细点儿!!急啊!
我有此产品,如果需要请与我联系!我的QQ是1525382675!

网友C(2014-03-22):
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或技术疑问包括信号转换、PLC、伺服、编码器等系统应用上的问题都可以技术支持,可以联系QQ:2625686703  或发邮箱:2625686703@qq.com

编码器信号转换隔离器MCT401,TTL-HTL信号转换器编码器光栅尺磁栅尺5v差分信号转24v集电极2路3路

MCT401信号转换隔离器可实现增量式编码器信号或类似信号由TTL/RS422(A,/A,B,/B,Z,/Z)标准转换为HTL(A,B,Z)

输入和输出之间采用高速光耦隔离,可以分隔系统,提高系统间的抗干扰性能
【功能概述】
MCT401信号转换隔离器可实现增量式编码器信号或类似信号由TTL/RS422(A,/A,B,/B,Z,/Z)标准转换为HTL(A,B,Z)
输入和输出之间采用高速光耦隔离,可以分隔系统,提高系统间的抗干扰性能
TTL-HTL(差分转集电极)信号转换器是将伺服编码器光栅尺等A,/A,B./B转换成标准的PLCA,B相高速计数信号。输入和输出之间采用高速光耦隔离,用该信号做闭环控制,精度大大提高。
差分信号转换器又称编码器信号转换器编码器信号转换模块,可将差分信号转换成单向脉冲信号输出,可应用于解决旋转编码器、光栅尺差模输出与单片机、PLC控制器之间转换接口、应用于西门子、ABB、AB、欧姆龙、三菱、松下、台达等各类PLC高速计数模块、脉冲输入端)、电动机编码器、光栅尺与PLC控制器之间转换接口、变频器信号与PLC控制器之间的信号传输、还特别适用于电机自控应用等领域。尤其是能克服工控系统复杂的现场环境下的强干扰,排除强电场、强磁场等电气干扰。双高速差模信号转换器能有效保护较为敏感的电路,并且具有脉冲整形功能,有效地提高了系统之间的抗干扰性能,为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中提供一个安全接口。

应用领域:

PLC高速计数器信号转换
_伺服电机控制信号转换
_旋转编码器控制信号转换
_光栅尺输出信号转换
_PLC与单片机脉冲信号转换
_PLC、伺服电机控制系统抗干扰处理
_差分信号转换为各类标准、非标脉冲信号

【应用场合】
1.编码器信号隔离,防干扰
2.TTL/RS422到HTL编码器信号转换。
如伺服驱动器或变频器脉冲信号与PLC信号传输转换接口、光电编码器与PLC信号传输转换接口、微处理器系统TTL与PLC数据传输转换接口及其他数据输入/输出转换接口等
T401编码器信号转换隔离器是将增量式编码器信号或类似差分信号由TTL/RS422标准转换为单端推挽HTL信号输出的专业转换接口,兼容集电极开路NPN / PNP输出。抗干扰设计,输入输出高速光耦隔离,可以分隔和保护敏感系统,提高系统间抗干扰性能,适用于强电气干扰环境。
常用于微处理器系统TTL与PLC之间高速数据传输转换接口,如将旋转编码器、光栅尺、伺服驱动器、变频器等TTL脉冲信号转换为PLC可接收的单端脉冲信号。亦可用于其他差模输入/单向输出转换接口。
输入类型TTL / RS422标准差分信号
输出类型HTL推挽信号 兼容集电极开路NPN / PNP
输出电压 高电平≥电源电压-1.2V
低电平≤0.5V
输出通道2通道输出(A、B相)
3通道输出(A、B、Z相)
输出电流Max. 50mA
传输频率0~500KHz
隔离电压Max. 2500Vrms Min
DIN35导轨安装或底脚安装

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或技术疑问包括信号转换、PLC、伺服、编码器等系统应用上的问题都可以技术支持,可以联系QQ:2625686703  或发邮箱:2625686703@qq.com

网友D:
      用电子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