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4):
车床型号S1-262 机油泵突然跳闸了!~然后在按机油泵开关的时候接触器不吸合感觉是短路似的!~查了半天也没查出原因来  过一会自己好了  用几个小时又不行了  求高手帮帮忙 解决一下!!~~~~~

网友A:
油压高了,热继电器工作了

网友B:
过载热继电器跳开,过一段时间又自动复位了,建议你把这个问题处理了,因为这是不正常的现象!

网友C:
建议更换个机油泵看看,有可能是你现在机床上的机油泵匝间短路引起。

网友D:
测一下机油泵的三相电流,是否平衡。电流是否超过泵的额定值,遥测一下 绝缘电阻。看看泵的叶轮转动是否灵活。看看泵的出油是否正常。

楼主:
谢谢大家  问题解决了 是主轴的控制线路中的 公共线接地短路了!~~~~以后有什么问题大家都来帮帮忙哈 我是新手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