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4):
最近在做的这个项目,在触摸屏上需要输入焊接的速度,而且不同的段,速度是不同的。所以我就先做了一个基础速度的输入口,其它的输入这个速度的百分比,局部截图如下:
我的这个项目用的是三菱A975的屏,输入数据时,可以进行公式运算后再传到相应寄存器中,我为了省去在PLC中编程,就在屏上做了公式,过程如下:
1、双击“数据输入区”,弹出如下窗口:
按照图示步骤,最后点“运算式”,弹出如下窗口:
写入图示中的公式,确定后,会将运算值存入PLC中的相应寄存器中。

编程到这里,本来我认为没有问题了,可就在我把程序传到屏上调试时,又发现了没有想到的问题。
如下图示,我第一次输入一区焊接速度“1”,二区速度比例“50%”,而我改动一区焊接速度为“2”后,二区速度比例里显示的数自动变为“25%”,这可不是我想要的,二区的显示百分数应该是不变的啊。
监视程序后发现,更改D144(一区焊接速度)的数值后,D156(二区速度)并没有跟着变,所以显示的百分比就会变化了。
原来触摸屏上面“数据输入”的值并不是时刻扫描,传给PLC的。只有在重新写入时,才会更新。所以我在更改D144时,没有对D156进行操作,造成即使D144的值变了,D156中的公式并没有重新计算,D156传给PLC的值就没有变。
这个现象是我以前没有注意的,所以我只能不在屏上给D156写公式,把对应的公式写到PLC中,问题就解决了。每次更改“一区焊接速度”时,“二区速度比例”中显示的值不会变化。如下图:

等这个项目调试完成后,我将上传整个图例。

网友A:
三菱F975的屏? 应该是A975

呵呵,这样算帮你顶下了,原创的还是很好的

楼主:
是啊,写错了,A975的,谢谢提醒啊,我看看能不能改一下了

网友B:
我没有用过三菱屏,但是最早却是学940的。
我一般做数据运算都是用PLC做,在屏里做还真不会,该向各位多讨教了,在遇到难点的时候会找你们的了。

网友A:
呵呵,和我一样,我没用过那个人机电子的,但最早看的资料却是easyview,拿着它的软件和手册自已学习,那时的软件是easybuild,那是几年前的事了,就是昨天那个问题也是找的几年前自已保留的资料
现在只用三菱的了,有三菱的问题可以找我,帮你看看还是没问题的

楼主:
一看四楼做的设备就是在南方用的啊,因为有个单位“丝”,在我们北方俗称“道”,都是0.01mm了

网友C:
"道"是加工精度,我们车间老师傅总爱用这个

网友B:
是客户一定要我写一丝在上面,我也只好写丝了

网友D:
数据处理还是多在PLC内运算,在HMI上一般也就是设定小数点的位数;
屏三菱、PRO-FACE用的比较多;
OMRON、威纶也用过几个;

楼主:
我的本意想法是节省PLC的扫描时间的,也省去了许多内部寄存器,但经过这次,以后编程就要多注意了,有些需要在某时更新的数据,一定要编在PLC中了
但好像WINCC可以选择更新率的

网友B:
新手学PLC和触摸屏的确还是有点难度,数据处理不是一个很好做的东西,四则运算几乎每台机都用得着,但是象开方就很少,我还没用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