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5):
CMP DM50 #8000什么意思?是不是用存储器DM50中的数据和8000比较,大于8000的传送到DM52中,小于8000的进行乘法运算?

网友A:
是的,就是DM50内的数字和8000相比较,比较后做什么,就不知道了.

网友B:
呵呵;比较后对应的标志位动作;而不是你说的传送;

网友C:
是的,CMP指令是比较指令,至于具体后面的处理要看你 的程序了

网友B:
这是CPM1A/2A系列的标志位;
存储器DM50中的数据大于8000   25505为ON;
                           等于8000   25506为ON;
                           小于8000   25507为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