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5):
我遇到一个问题,没办法解决,请各位帮一下忙?
一台10KV高压笼型电机
   电机参数:1400KW,额定电压:10000V    额定电流:96A
(注:电机是增容电机,原是1250KW,88A
起动设备配的是:高压固态软起动柜和一下XGN2-10高压柜
负载是:鼓风机      (1250KW)
 工作环境:主变3150KVA    180A
10KV电压实际已达到11800V
 问题是:高压柜合闸,可控硅保护产生误触发,导致电机直起(有时未直起),请教:用何种方法可解决这个问题?
谢谢。

网友A:
加个电抗器试试,抑制一下尖峰电流。

网友B:
你确定过电压是起动电机造成的吗?如不是就需调整主变分接开关调低系统电压。一般来说电动机启动柜都装设有过压保护设备的,如氧化锌避雷器等。

楼主:
可控硅下装有的电抗器,电抗器是一项国家专利技术。

启动柜也装的有氧化锌避雷器,可我感觉那没用。

其实我个人认为最合理的办法是降低电压,可是甲方不愿意降低,因为他们的变压器容量有限,降压也就意味着增流。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增加一个过电压阻容吸收装置,不过我也没用过,不知道行不行,再有有哪位高人指导一二,给个型号,或介绍一下用的效果。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