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5):
前段时间做了一台高低温试验设备,使用过程中湿度表显示值偶尔会乱跳,有一次竟从82一下跳到了24,换过温控仪表和PT100还是这样,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温控仪用的是欧姆龙的。

网友A:
有灵敏度设置么,是不是设得太高了,再不就换个温控仪试试。

网友B:
参数设置对了吗?
传感器的接线应该正确连接

网友C:
检查一下接地及干扰

网友D:
^_^是不是你的温度补偿线没接对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D:
^_^是不是你的温度补偿线没接对呀。
 还有就是补偿线中间有接触不良的地方!

网友F:
换过了还是这样,就要检查线路,可能是线路接触不良,或线路老化了

网友G:
你的表设置的传感器类型是PT100吗,你的接线是否虚接,电源是否有干扰。

网友H:
如果 表 接线没有问题 那可能是热电阻短路 或是内部有铁屑之类的东西

楼主:
感谢各位了,问题已经解决了,是热电偶断裂掉了,原因是孔位打歪了,再硬塞进去导致测温部份弯掉,慢慢地就开裂了。换一根比较细的热电偶问题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