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5):
哪位大哥大姐知道热起动、暖起动和冷起动各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呵呵;普通的中小型PLC是没有热起动、暖起动和冷起动这些说法的;

网友B:
没有过大型的DCS
现在使用的三菱Q系列的属于中大型的,也没有发现这样的说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哪位大哥大姐知道热起动、暖起动和冷起动各是什么意思啊?

电脑才有热启动和冷启动,都没听说有暖启动。。PLC的更没听说过了。

网友D:
你在这论坛里找,前不久有位朋友问过这个问题。不过我也没见过热启动、冷启动。

网友E:
西门子的PLC是有这个说法的,在STEP7中,如果使用在线方式,然后选择启动PLC的选项的话,可以看到不同的选择,看看帮助就知道了!

网友F:
西门子s7-300,400的才有这些功能,你能用到他们就可以说是高手了

网友G:
看看西门子的东西,那上面有很好的解释,我就不抄书了

网友H:
楼上说的不错,好像西门子有这种说法,你个具体找一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