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5):
各位大侠请快帮帮忙:
最近使用的一个汽车空调上的蒸发器温度传感器的热敏电阻阻值测量值忽然变为0了(接近0),正常应该是4K欧差不多的。请教总公司说是过电流烧坏了。但是语言问题,并且他们在国外,沟通比较困难,各位大侠能不能解释下什么情况热敏电阻会失效?这种传感器的工作原理是什么?我们用的传感器的标准电源是5V,请问怎么确定的额定电压?头痛痛苦中。。。。。

楼主:
顶,很急,哪位帮忙解释下。
是不是我说的不够清楚呢? 应该是负热敏电阻,忽然短路了(不明原因,因为是客户反应的问题),电阻变为零,为什么呢?什么情况下会失效呢?短路呢?

网友A:
工作原理就是:随着外界环境温度的变化,其阻值会相应发生改变了

网友B:
工作原理:环境温度不同,阻值也不同。我估计也是过流烧坏的。

网友C:
用了多长时间了,有无外部因素

楼主:
谢谢,为什么会是过流呢?
这是在线检测发现的,没有到市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