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5):
请问,我这个程序在有DIR方向控制的脉冲时电机不会转会卡死.而在没有方向控制的脉冲时电机确可以转.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就一句话还真不好判断
最好描述清楚些,具体什么型号的PLC,伺服,用 哪个点控制方向的,接线怎么样
伺服的脉冲形式参数怎么设置的

楼主:
我用的是三菱的FX1S-14MT的PLC,步进马达为2相的KINCO电机和驱动器,程序中的Y005控制方向,脉冲输出为Y000 电机转一周的脉冲数为1000个,要求输出5000个脉冲,即正转5圈反转5圈.现在是有控制方向的脉冲(即MO   和Y010的那一段程序运行时)电机会卡死,不知是什么原因.请求帮我解决

网友A:
程序中没看到Y5啊
监控下,看程序中脉冲、方向等信号有没有被驱动器接受到

网友B:
要看情况分析。如果是卡死,就是步进电机哇哇叫,不走,这叫卡死,也叫失步。如果没有这种情况,就只是不走,这就是程序问题。
电机叫有几种情况:1.速度太快。  2.过载。  3.调整电流过大。  4.程序的加减速时间太短。
5.三菱PLC使用了PLSY指令,松下PLC的169号指令,这二个都是只能低速运行的。
解决方法:适当减速;调整步进细分;PLC速度放慢;三菱PLC用PLSR  松下用168.
当然也许还有其它地方没有说完。本人仅解释如上。

网友C:
你是只在调试电机,还是接在了系统上。
如果接在了系统上,把电机单独拆下来,转转看再说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的帮忙,现在不会卡死了.可能是程序的加减速时间太短的原因
再次谢谢各位

楼主:
大哥.我这个程序在2相步进电机上问题解决了,但是在5相步进电机上又出现了同样的问题.PLSR的数据K值都有改进但是还是不行.请问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