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5):
我们现在要做一台XY两轴控制的平台。
平台用于安装模具,然后发泡设备的灌注头是固定在模具上方,对模具进行灌注。
模具上有不同形状的曲线槽,灌注目标就是这些曲线槽。
平台的作用是不断移动模具,让灌注头能在指定的曲线槽内灌注。精度在5mm以内即刻。
平台大小是500*500(mm),要支撑的模具重量在100KG以内。

我们需要一个方案。
有人说用电脑+CNC数控系统+伺服电机来做。
也有人说用 PLC+变频器+普通电机

我不知道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来作,上面说用CNC数控系统来作是绝对正确的,但完美真的需要用的着CNC数控系统吗?

求各位大大指条明路,给些提示也行。

网友A:
电脑+CNC数控系统+伺服电机,有了CNC没有必要电脑了,CNC的成本要很高,没必要
用个简单的带插补功能的PLC就可以了
三菱的FX2N-20GM就有插补功能,可以的单独用,也可以当扩展模块放到PLC上一起用

网友B:
^_^触摸屏+PLC+变频器就可以办了。

网友C:
有一种二轴控制器,带插补, 我没有用过,可以用在你这种工作台上。现在有好多PLC都带插补了。触摸屏肯定比装电脑要便宜多了。CNC系统太贵,就是普通NC装置,

楼主:
我有点不是很理解,如果是用触摸屏+PLC+变频器来做,那怎么编程呢?就靠触摸屏来编程?
那程序量估计相当复杂或者繁多。
小弟用经常作的设备没有涉及到数控部分,知识空白。好多个供货商也不懂怎么弄,实在惭愧。

希望能够有更详细的资料支持。
想找外面的人帮忙做的,老板觉得不是自己做就不能开发出更多产品,坚决要自己做,宁愿亏本也是、、、、。

网友D:
有的PLC主机也带有2轴的插补功能;

触摸屏+PLC当然触摸屏及PLC都要编程了;

楼主:
也是用触摸屏来编程?能说下具体配置吗?具体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的PLC主机也带有2轴的插补功能;

触摸屏+PLC当然触摸屏及PLC都要编程了;

触摸屏和PLC要编写程序都是免不了的。
我不明白的是,客户的图纸要怎么从触摸屏输入进去,然后让PLC来执行?
曲线的轨道不是死的是,是要根据客户的要求不断走,我们用要它走个圆,走跟条直线或者一条斜线都很容易做到,问题是弯弯曲曲的曲线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_^触摸屏+PLC+变频器就可以办了。
你可以说详细点吗?具体怎么弄。

网友E:
你的定位误差是5mm,触摸屏+PLC+变频器这个方案最经济了.触摸屏给PLC信号,PLC控制变频器运行.  照我的理解,你的设备主要是手动运行.  要自动运行就不是这个方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CNC数控系统+伺服电机,有了CNC没有必要电脑了,CNC的成本要很高,没必要
用个简单的带插补功能的PLC就可以了
三菱的FX2N-20GM就有插补功能,可以的单独用,也可以当扩展模块放到PLC上一起用
你是在深圳是吧?
我们公司在中山,一般在东莞智捷,广州亚陆,上海迈派等供货商买工控产品,欧姆龙,西门子,三菱,AB,等牌子都有买。你可以提供些资料吗?我们可以向你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_^触摸屏+PLC+变频器就可以办了。
你可以说详细点吗?具体怎么弄。

用触摸屏做个参数界面,通过PLC做程序,你可以设计个控制算法,然后采用通讯控制变频器的运行频率,来定位。电机+旋编给PLC这样精度会高些^_^

如果你没做过PLC和触摸屏哪我给你说什么你也不会呀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_^触摸屏+PLC+变频器就可以办了。
你可以说详细点吗?具体怎么弄。

我们的客户一般都是汽车行业或者冰箱行业,他们的产量都很大,一般会连续生产,不可能手动来操作,想一下,丰田汽车公司会用人工来做这样的事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_^触摸屏+PLC+变频器就可以办了。

 你可以说详细点吗?具体怎么弄。

用触摸屏做个参数界面,通过PLC做程序,你可以设计个控制算法,然后采用通讯控制变频器的运行频率,来定位。电机+旋编给PLC这样精度会高些^_^

如果你没做过PLC和触摸屏哪我给你说什么你也不会呀

我们有用PLC和触摸屏,我也知道伺服电机和编码器,当然也要给PCL编程,不过真的没有弄过xy两轴控制的项目。
就算我们程序做出来了,也要客户能够简单来操作啊,客户自己拿图纸出来,对这触摸屏,无从下手怎么办?曲线来的,不是单纯的直线。
单纯的走个圆,走个R角或者走个斜边,我自己弄搞好、、、、
但要怎么让客户很容易操作,很容易实现。

网友E:
你说个计划的成本吧?方案有几种,但成本不一样.
你的机是走大批量自动生产线的,走伺服路线效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说个计划的成本吧?方案有几种,但成本不一样.
你的机是走大批量自动生产线的,走伺服路线效率高.

我们没有考虑成本问题,因为不管怎么做这个东西,我们都是有利可图的,因为是VIP客户,这根是生产线的附带项目,生产线总价格都超过了两千万了,我们可以忽略这个平台的成本。

但一定要好用,鬼子客户经常意见多多。
我们甚至想过用CNC数控系统来做,配一台电脑,读取AutoCAD图形,直接执行就好了,简单快捷,尽量仅少人力劳动。
配件全部要用三菱或者欧姆龙,电控配配件用施耐德。

网友E:
配置大概如下:
 三菱FX3U+2 Axis SSCNET servo amplifiers .   + GOT 1000.
难点在PLC程序方面,什么圆弧,直线插补的就看你的编程功力了. 具体 程序这里是说不清的,  你们去找个有实力的三菱供应商来支援.

网友F:
用PLC控制伺服应该最省钱了,但曲线要自己画出来后分解的,并且每次变模时,都要重新编辑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PLC控制伺服应该最省钱了,但曲线要自己画出来后分解的,并且每次变模时,都要重新编辑
确实很经济,但不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配置大概如下:
  三菱FX3U+2 Axis SSCNET servo amplifiers .   + GOT 1000.
难点在PLC程序方面,什么圆弧,直线插补的就看你的编程功力了. 具体 程序这里是说不清的,  你们去找个有实力的三菱供应商来支援.

已经问完了现在的供货商,都还没有结果、、、、有实力一直在找。希望能遇到适当的供货商,对谁都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CNC数控系统+伺服电机,有了CNC没有必要电脑了,CNC的成本要很高,没必要
 用个简单的带插补功能的PLC就可以了
 三菱的FX2N-20GM就有插补功能,可以的单独用,也可以当扩展模块放到PLC上一起用
你是在深圳是吧?
我们公司在中山,一般在东莞智捷,广州亚陆,上海迈派等供货商买工控产品,欧姆龙,西门子,三菱,AB,等牌子都有买。你可以提供些资料吗?我们可以向你买。

资料可以提供一些给你,可以把你需要资料和联系方式的站内发短信给我
呵呵,下周一回去中山翠亨那边出差,一个工程,要很忙

网友A:
引用 网友E:
配置大概如下:
  三菱FX3U+2 Axis SSCNET servo amplifiers .   + GOT 1000.
难点在PLC程序方面,什么圆弧,直线插补的就看你的编程功力了. 具体 程序这里是说不清的,  你们去找个有实力的三菱供应商来支援.

没有必要这样做,这样成本比较高,本来FX3U价格就高,再用 SSCNET 总线通讯的,那要加3U的专用模块FX3U-20SSC-H模块,伺服要用总线的MR-J3-B型的,再加上伺服和控制器之间的光纤连接不知道要多少成本了
如果点数不多,用FX1N的加FX2N-20GM就行了

网友G:
不知可否详细讲明工艺要求,有那位虾有更高的办法

网友H:
用数控系统+伺服或步进+直线导轨,很容易做出来,价格也不贵,我们公司是专门做这个的
13840227093

网友I:
主要看你的工作要求,可以解决的方法也很多,成本相差也很大,简单讲
1、CNC伺服系统、CNC步进系统、触摸屏 加PLC加扩展模块加伺服、触摸屏 加PLC加扩展模块加步进等。
2、看自己的要求是自动连续进给还是手动进给,这里需要考虑累计误差
3、如精度高,看看是开环控制还是闭环控制好
所以,要是自己不是很懂得情况下,把你的条件说明白咨询厂家,再根据自己的要求正确选择,以达到最好的运行条件和最小的经济支出

网友J:
触摸屏+PLC这种也可以,但是如果你做的产品不一样的话,你就会很费事,因为PLC带2轴插补功能的,不能进行随便编辑的,只能是先编好一个程式,导进去。每次更换每次就要重新导入,而且触摸品画面可能也要变更很费事。如果是做同一产品,那这是最节省不过了。
如果是经常改变的话,建议还是用数控系统2轴的,价格应该也不是很贵,我知道中达公司就一款 putnc-h2 的系统,很开放,画面都可以修改,很好的!我以前用过。

网友K:
PLC加伺服就可以,用日本的很便宜

网友L:
像你要求精度不高,可以考虑用国产档次低一点的数控系统。

网友M:
这种低精度,只要步进电机就可以了,配合步进电机驱动板和电脑,软件用破解的MACH3

网友N(2009-01-10):
本公司生产步进/伺服电机控制器,www.lintron.com.cn
控制软件读取CAD,转换成运动命令.

网友O:
一个两轴控制器加上两个步进或伺服驱动器带电机就OK了,绝对可以!
想咨询的话,给我电话!-13718540056

网友P(2009-03-09):
我现在做的东东和你说的很相似,只不过我们走上,你走下而以

网友Q:
你可以联系我们公司
为您提供最合算的解决方案,目前雅马哈的设备都有优惠政策
天津达翔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工业机械手(YAMAHA / DENSO /KAWASAKI/ JANOME)及高刚性线性滑台、T&Z传感器、ASTK马达、减速机等工控产品进口贸易与系统整合。

网友J:
触摸屏+PLC+变频器+加装编码器的普通电机,变频器采用台达VE的变频器定位很准,堪称伺服,只是响应次于伺服!

网友R(2009-04-15):
用一套2轴的机械手系统不就可以了嘛?控制器可以做很多插补动作,这样价格比较实惠,控制器还可以跟触摸屏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