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5):
^_^PT100的精度测量精度是1度,我想找到测量精度是0.1度不知道什么样的比较好。

温度传感器不加仪表有直接输出是0到5伏或4到20毫安的吗??是不是要用温度变送器呀。大约多少钱??

请大家给我推荐个。谢谢了

网友A:
您好!
温度传感器的精度一般为0.2(最高)
热电阻Pt100为传感器,输出为阻值信号。一般在接线盒内加上温度变送模块后构成一体化温度变送器,用两线制就可输出4-20mA信号,两根线既是电源线也是信号线!

网友A:
如果有需要可以联系我们
西安唯通工控公司
何先生
029-87951666
www.wetoone.com

网友B:
的确是需要加温度变送器才能输出4-20mA电流信号,0.1级精度是需要特殊定做的.

网友C:
同意3楼,Pt100的输出信号是RTD。要4~20mA需要变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