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5):
我现在做贴标机的工艺是用硬件中断控制伺服/步进电机的停止,比如传感器检测到一产品过来,接着延迟一时间,时间到出标,到达下一张标签的开始位置时停止脉冲输出.,在速度要求不是很高的情况下,精度可以达到1MM以内.现在我们做了一个贴标机是要求定点贴标的,我们采用的是产品过来后,用汽缸夹住产品高速旋转,用一个颜色的传感器作为出标条件,检测到对应颜色的下降延后出标,出标速度也很快,大概有12000Hz,结果精度就变得很茶了,误差都有5-6MM,不知道各位大侠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可以一起交流一下.

网友A:
控制方式不对,不可以采取中断控制。要停止时应该采取数据位停止,走多少脉冲就可以了,也可以用清零方式控制。也就是清除目标值。不知道你是用的什么PLC,或者其它控制元件了。

网友B:
用伺服定位时,最好事先算出位置的脉冲数,然后控制伺服电机行走,不然的话,伺服停机是要有停机时间的

楼主:
我用台达EH002的,我也是用标志位清零的方法,就比如我一检测到标签的上升沿,马上跳至中断子程序,执行脉冲允许复位,同时标志位清零.用定长的话不好控制,一个就是测量的误差肯定有,一个就是客户的标签是经常换品种的

网友C:
误差应该和你这个 “ 汽缸夹住产品高速旋转   ”有关系
还是往定长上面考虑,使定位的距离能确定
“客户的标签是经常换”,这个大概有多少种,不是特别多可以在触摸屏做好配方
每次不同的要求调用不同的配方

楼主:
但是有一个就是标签与标签之间的空隙是有误差的,如果用定长的话,产品多了,误差就会积累下来越来越大

网友D:
我用神视光纤传感器、松下FP0-C16T、松下GT01触摸屏,配合打标机的系统。只控制JOG脉冲,出标精度在0.1~0.8mm内(标签上印定位点,每签都两次定位,没有累积误差。)每分钟可贴200小瓶(受打标速度限制),做双面贴时可180贴(受瓶面定位速度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