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5):
是我转载的,觉得这个办法还不错。大家可以看看。

首先保证自己的电脑的上安装了 winrar  压缩软件!
下载完全部分卷: (看看前面和后面的数字判断)
例如: 1.1-1.4.part1.rar          1.1-1.4.part2.rar
1.把它们放到同个文件夹里面,
2.不要选择任何文件,直接点右键-------排列图标---------名称
3.全部选择要解压的文件,右键------解压到当前文件
就可以了!

网友A:
呵呵,不用这么麻烦的,只要名字后面有连续的顺序号,双击第一个压缩包,用鼠标把里面的东本直接拖拽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B:
^_^是啊,只解压第一个就可以了,后面的只要不少就没问题。

网友C:
就是啊,只用点击第一个压缩包就行了,不需要这么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