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5):
各位大侠 请教一下,如何用AB的编程软件实现流量的累计。谢谢指导!!!!!!!

网友A:
说具体点

网友B:
这里用AB的已经是比较少的了
楼主又简单的几个字,估计没人能指导你了

要求说清楚些,有些人即使不会AB,也有可能从方案方面给些建议

网友C:
问题在于你如何去采集流量,即时流量还是什么信号?

如果你知道如何去采集流量,那么用何种品牌的PLC是次要的~~

楼主:
我那是通过OPC通讯从别的plc里面引过来的瞬时流量,只有一个瞬时流量的信号 ,现在业主要求做一个脱水机的日流量累计报表 我只有一个瞬时流量的报表 可以实现业主说的吗?

网友D:
有了瞬时流量就好做了啊

网友E:
是标准电流信号还是频率信号要说清!

网友F:
如果你使用的编程软件是 5000 的话,可以使用TOT功能块指令,很好用的哦i

楼主:
TOT功能块指令在哪里呀 我怎么找不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