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5):
一个变频器带200个电机(非风机)哪个品牌变频器可实现?如何实现?如何进行各电机保护

这是 一老外客户提的要求,370W一个,有时需要100台同起同停,有时需要200台同起同停,变频器容量足够。谢谢各位的关注以及及时回复。

网友A:
200个?没有打错吧!多大的电机?
有什么控制要求吗?

网友B:
楼主是不是在玩呢?一拖200?

网友C:
200台功率多少?分布是怎样的?是否同时起动/停止?

下次提问先把问题讲清楚,再碰到这种贴删除‘

网友A:
其实想想应该可以做,既然可以一拖几,就可以一拖200,只是看你的变频器容量够吗?
还有你的启动是怎么样的?
是不是要同步?

楼主:
这是 一老外客户提的要求,370W一个,有时需要100台同起同停,有时需要200台同起同停,变频器容量足够。谢谢各位的关注以及及时回复。

网友A:
这样的话要注意单台的保护,看要不要加热继电器!

网友D:
一个变频器同时带200个电机,还是"非风机".这个变频器的价格也不会低.

网友E:
用同步控制不是更好?就是价格高点

网友F:
看他的阵势,我想价格应该不是问题!

网友A:
是呀!那么多的电机,我想价格肯定不是问题了;

网友G:
^_^怎么不用200个小变频器呀。用一个大的坏的快了。^_^

网友H:
370*200——74kw悬啊

网友I:
我觉得理论上分析可以,但实际不太可能200台多同步,让你每一台电机虽然同型号同功率带同样负载(但同负载更难保证)但输出也会不一样,很难谈说同步了,假如一台带几个电机,可以适当中和,
我建议你用一台带几个方式来做,会更好一些

楼主:
谢谢啊,我们也这样试着推荐给用户,但老外说国外的可以做到,但让他们给方案有没有,所以只能在这请教各位老师了,谁让现在经济不景气有客户总比没有强啊,但无论如何都得有科学依据和保证才敢答应啊。

控制风机有一拖多的吗?最多拖几个?哪个牌子的变频器有这方便实践?
能否传技术方案图给我邮箱,谢谢  sws_dd@sina.com

网友J:
理论上并联驱动多少个都不是问题,实际上就不一样了。其实这个方案是个陷阱,一旦出事故,损失会很大的。一旦大变频器坏了。。。

总之,这个项目要是做做实验,玩一玩,还是蛮有意思的。要是做产品实际使用,不可预见的因素很多,有些风险的。这种并联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很难说。一旦炸了,可就惨了。嘻嘻嘻

网友K:
理论和实际出入是很大的.

网友E:
如果非这样做不可,你把变频器选的大一点,比如选额定功率的2---3倍,后面控制的电机该怎么启动还是怎么启动,权当是个变频电源了

网友A:
功率一定选大点,大多少要看你的负载怎么样!
还有做好电机保护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