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配方记忆体

楼主(2008-12-05):
屏通触摸屏标准型的有配方记忆体,不知道哪位知道配方记忆体具体功能是什么?有什么作用

网友A:
就是如果想用屏的配方功能的话,就可用上这个储存卡,如果没有这个储存卡,就用不了屏的这个配方功能了
但如果不用配方功能的话,不用储存卡,也不影响屏的正常使用的,大部分触摸屏都是这样的

网友B:
有些触摸屏不用扩展存储卡,照样可以做配方,用内部的存储器存放配方

网友C:
我用的欧姆龙的屏,不用储存卡也可以做配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就是如果想用屏的配方功能的话,就可用上这个储存卡,如果没有这个储存卡,就用不了屏的这个配方功能了
但如果不用配方功能的话,不用储存卡,也不影响屏的正常使用的,大部分触摸屏都是这样的
并不是所有的屏做配方都需要存储卡;
很多都是直接用触摸屏的内部寄存器来做;

网友B:
配方记忆体?这个名称没听说过,是不是就是指存放配方的存储区呢?

另看个三菱的GT1155的例子,就可以把配方放到内部存储区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